[求助] 某cell部分module path sdf反标不上

楼主(2012-07-31):
--------------小弟在此开贴求助------------------------------------还请各位赐教-----------------------
--------------内容看着挺多,但关键问题没多少--------

NC-verilog在某Design的后仿中,发现某一cell的部分 module path SDF反标不成功,,现在将该cell及其在design中的SDF信息摘录出来分析,详情如下:

该cell的function 定义如下:

module HDR_MUX3_1( I0, I1, S0, S1, I2, Z);
input I0, I1, S0, S1, I2;
output Z;
   `ifdef FUNCTIONAL  //  functional //
   `else
        HDR_MUX3_1$func HDH_MUX3_1_inst(.I0(I0),.I1(I1),.S0(S0),.S1(S1),.I2(I2),.Z(Z));
   `endif
   `ifdef FUNCTIONAL  //  functional //
        HDR_MUX3_1$func HDH_MUX3_1_inst(.I0(I0),.I1(I1),.S0(S0),.S1(S1),.I2(I2),.Z(Z));
   `endif
   `ifdef FUNCTIONAL // functional  //
   `else

// specify block begins

   specify

        if(I1===1'b0 && I2===1'b0)
        // arc I0 --> Z
         (I0 => Z) = (1.0,1.0);

        if(I1===1'b0 && I2===1'b1)
        // arc I0 --> Z
         (I0 => Z) = (1.0,1.0);

        if(I1===1'b1 && I2===1'b0)
        // arc I0 --> Z
         (I0 => Z) = (1.0,1.0);

        if(I1===1'b1 && I2===1'b1)
        // arc I0 --> Z
         (I0 => Z) = (1.0,1.0);

        ifnone
        // arc I0 --> Z
         (I0 => Z) = (1.0,1.0);

        if(I0===1'b0 && I2===1'b0)
        // arc I1 --> Z
         (I1 => Z) = (1.0,1.0);

        if(I0===1'b0 && I2===1'b1)
        // arc I1 --> Z
         (I1 => Z) = (1.0,1.0);

        if(I0===1'b1 && I2===1'b0)
        // arc I1 --> Z
         (I1 => Z) = (1.0,1.0);

        if(I0===1'b1 && I2===1'b1)
        // arc I1 --> Z
         (I1 => Z) = (1.0,1.0);

        ifnone
        // arc I1 --> Z
         (I1 => Z) = (1.0,1.0);

        if(I0===1'b0 && I1===1'b0 && S0===1'b0)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I0===1'b0 && I1===1'b0 && S0===1'b1)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I0===1'b0 && I1===1'b1 && S0===1'b0)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I0===1'b0 && I1===1'b1 && S0===1'b1)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I0===1'b1 && I1===1'b0 && S0===1'b0)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I0===1'b1 && I1===1'b0 && S0===1'b1)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I0===1'b1 && I1===1'b1 && S0===1'b0)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I0===1'b1 && I1===1'b1 && S0===1'b1)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none
        // arc I2 --> Z
         (I2 => Z) = (1.0,1.0);

        if(I2===1'b0)
        // arc posedge S0 --> (Z:S0)
         (posedge S0 => (Z:S0)) = (1.0,1.0);

        if(I2===1'b0)
        // arc negedge S0 --> (Z:S0)
         (negedge S0 => (Z:S0)) = (1.0,1.0);

        if(I2===1'b1)
        // arc posedge S0 --> (Z:S0)
         (posedge S0 => (Z:S0)) = (1.0,1.0);

        if(I2===1'b1)
        // arc negedge S0 --> (Z:S0)
         (negedge S0 => (Z:S0)) = (1.0,1.0);

        // arc posedge S0 --> (Z:S0)
         (posedge S0 => (Z:S0)) = (1.0,1.0);

        // arc negedge S0 --> (Z:S0)
         (negedge S0 => (Z:S0)) = (1.0,1.0);

        if(I0===1'b0 && I1===1'b1 && S0===1'b1)
        // arc S1 --> Z
         (S1 => Z) = (1.0,1.0);

        if(I0===1'b1 && I1===1'b0 && S0===1'b0)
        // arc S1 --> Z
         (S1 => Z) = (1.0,1.0);

        if(I0===1'b1 && I1===1'b1 && S0===1'b0)
        // arc S1 --> Z
         (S1 => Z) = (1.0,1.0);

        if(I0===1'b1 && I1===1'b1 && S0===1'b1)
        // arc S1 --> Z
         (S1 => Z) = (1.0,1.0);

        // arc posedge S1 --> (Z:S1)
         (posedge S1 => (Z:S1)) = (1.0,1.0);

        // arc negedge S1 --> (Z:S1)
         (negedge S1 => (Z:S1)) = (1.0,1.0);

        if(I0===1'b0 && I1===1'b0 && S0===1'b0)
        // arc S1 --> Z
         (S1 => Z) = (1.0,1.0);

        if(I0===1'b0 && I1===1'b0 && S0===1'b1)
        // arc S1 --> Z
         (S1 => Z) = (1.0,1.0);

        if(I0===1'b0 && I1===1'b1 && S0===1'b0)
        // arc S1 --> Z
         (S1 => Z) = (1.0,1.0);

        if(I0===1'b1 && I1===1'b0 && S0===1'b1)
        // arc S1 --> Z
         (S1 => Z) = (1.0,1.0);

   endspecify

   `endif

endmodule

当然还有其HDR_MUX3_1$func就不在些贴出来了,然后是design中关于该cell的sdf描述:

(DELAYFILE
  (SDFVERSION "3.0")
  (DESIGN "tchip_hlmc55lp_top")
  (DATE "Fri Feb 24 11:31:01 2012")
  (VENDOR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PROGRAM "Encounter")
  (VERSION "v10.11-s096_1 ((64bit) 03/23/2011 02:21 (Linux 2.6))")
  (DIVIDER /)
  (VOLTAGE 1.200000::1.200000)
  (PROCESS "1.000000::1.000000")
  (TEMPERATURE 25.000000::25.000000)
  (TIMESCALE 1.0 ns)

(CELL
    (CELLTYPE  "HDR_MUX3_1")
    (INSTANCE  )
      (DELAY
        (ABSOLUTE
        (IOPATH (negedge S1) Z  (0.208::0.208) (0.226::0.226))
        (IOPATH (posedge S1) Z  (0.232::0.232) (0.195::0.195))
        (COND I0===1'b1&&I1===1'b1&&S0===1'b1 (IOPATH S1 Z  (0.208::0.208) (0.195::0.195)))
        (COND I0===1'b1&&I1===1'b1&&S0===1'b0 (IOPATH S1 Z  (0.208::0.208) (0.195::0.195)))
        (COND I0===1'b1&&I1===1'b0&&S0===1'b0 (IOPATH S1 Z  (0.208::0.208) (0.195::0.195)))
        (COND I0===1'b0&&I1===1'b1&&S0===1'b1 (IOPATH S1 Z  (0.208::0.208) (0.195::0.195)))
        (COND I0===1'b1&&I1===1'b0&&S0===1'b1 (IOPATH S1 Z  (0.232::0.232) (0.226::0.226)))
        (COND I0===1'b0&&I1===1'b1&&S0===1'b0 (IOPATH S1 Z  (0.232::0.232) (0.226::0.226)))
        (COND I0===1'b0&&I1===1'b0&&S0===1'b1 (IOPATH S1 Z  (0.232::0.232) (0.226::0.226)))
        (COND I0===1'b0&&I1===1'b0&&S0===1'b0 (IOPATH S1 Z  (0.232::0.232) (0.226::0.226)))
        (IOPATH (posedge S0) Z  (0.219::0.219) (0.257::0.257))
        (IOPATH (negedge S0) Z  (0.254::0.254) (0.237::0.237))
        (COND I2===1'b1 (IOPATH (posedge S0) Z  (0.210::0.210) (0.257::0.257)))
        (COND I2===1'b1 (IOPATH (negedge S0) Z  (0.245::0.245) (0.237::0.237)))
        (COND I2===1'b0 (IOPATH (posedge S0) Z  (0.219::0.219) (0.253::0.253)))
        (COND I2===1'b0 (IOPATH (negedge S0) Z  (0.254::0.254) (0.233::0.233)))
        (IOPATH I2 Z  (0.215::0.215) (0.213::0.213))
        (COND I0===1'b1&&I1===1'b1&&S0===1'b1 (IOPATH I2 Z  (0.197::0.197) (0.208::0.208)))
        (COND I0===1'b1&&I1===1'b1&&S0===1'b0 (IOPATH I2 Z  (0.197::0.197) (0.208::0.208)))
        (COND I0===1'b1&&I1===1'b0&&S0===1'b1 (IOPATH I2 Z  (0.215::0.215) (0.213::0.213)))
        (COND I0===1'b1&&I1===1'b0&&S0===1'b0 (IOPATH I2 Z  (0.197::0.197) (0.208::0.208)))
        (COND I0===1'b0&&I1===1'b1&&S0===1'b1 (IOPATH I2 Z  (0.197::0.197) (0.208::0.208)))
        (COND I0===1'b0&&I1===1'b1&&S0===1'b0 (IOPATH I2 Z  (0.215::0.215) (0.213::0.213)))
        (COND I0===1'b0&&I1===1'b0&&S0===1'b1 (IOPATH I2 Z  (0.215::0.215) (0.213::0.213)))
        (COND I0===1'b0&&I1===1'b0&&S0===1'b0 (IOPATH I2 Z  (0.215::0.215) (0.213::0.213)))
        (IOPATH I1 Z  (0.279::0.279) (0.301::0.301))
        (COND I0===1'b1&&I2===1'b1 (IOPATH I1 Z  (0.271::0.271) (0.301::0.301)))
        (COND I0===1'b1&&I2===1'b0 (IOPATH I1 Z  (0.279::0.279) (0.297::0.297)))
        (COND I0===1'b0&&I2===1'b1 (IOPATH I1 Z  (0.262::0.262) (0.267::0.267)))
        (COND I0===1'b0&&I2===1'b0 (IOPATH I1 Z  (0.270::0.270) (0.263::0.263)))
        (IOPATH I0 Z  (0.309::0.309) (0.306::0.306))
        (COND I1===1'b1&&I2===1'b1 (IOPATH I0 Z  (0.301::0.301) (0.306::0.306)))
        (COND I1===1'b1&&I2===1'b0 (IOPATH I0 Z  (0.309::0.309) (0.301::0.301)))
        (COND I1===1'b0&&I2===1'b1 (IOPATH I0 Z  (0.299::0.299) (0.289::0.289)))
        (COND I1===1'b0&&I2===1'b0 (IOPATH I0 Z  (0.308::0.308) (0.285::0.285)))
        )
      )
  )
)

对该cell建单独的仿真模型如下:

module HDR_MUX3_1_test_Z;

  HDR_MUX3_1 instance0(.I0(I0), .I1(I1), .I2(I2), .S0(S0), .S1(S1), .Z(Z));

  HDR_MUX3_1_stim_Z instance1(.I0(I0), .I1(I1), .I2(I2), .S0(S0), .S1(S1), .Z(Z));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mux3_1.sdf",instance0,,"lsdf.og.log","MAXIMUM");
        end
endmodule

module HDR_MUX3_1_stim_Z(I0,I1,I2,S0,S1,Z);

        output I0,I1,I2,S0,S1;
        reg I0,I1,I2,S0,S1;
        input Z;
        reg [0:5] vectors[0:431];
        reg [0:5] ivector;
        integer i_Y;
initial begin

        vectors[0] = 6'b000000;
        vectors[1] = 6'b100001;
        vectors[2] = 6'b001000;
        vectors[3] = 6'b101001;
        vectors[4] = 6'b010000;
        vectors[5] = 6'b110001;
        vectors[6] = 6'b011000;
        for(i_Y = 0; i_Y <432; i_Y = i_Y + 1)
        begin
                ivector = vectors[i_Y];
                {I0,I1,I2,S0,S1} = ivector[0:4];
                #20 ;
                if( ivector[5] !== Z && ivector[5] !==1'bx)
                $display("verify ERROR : HDR_MUX3_1:Z output mismatch at vector no. %d, %b != %b ",
                                i_Y,ivector[5], Z);
        end
end
endmodule

NC在执行 ncelab后,出现如下warning

  1. 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IOPATH (negedge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19>.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0===1)&&(I1===1))&&(S0===1)) (IOPATH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21>.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0===1)&&(I1===1))&&(S0===0)) (IOPATH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22>.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0===1)&&(I1===0))&&(S0===0)) (IOPATH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23>.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0===0)&&(I1===1))&&(S0===1)) (IOPATH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24>.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0===1)&&(I1===0))&&(S0===1)) (IOPATH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25>.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0===0)&&(I1===1))&&(S0===0)) (IOPATH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26>.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0===0)&&(I1===0))&&(S0===1)) (IOPATH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27>.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0===0)&&(I1===0))&&(S0===0)) (IOPATH S1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28>.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IOPATH (negedge S0)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30>.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2===1) (IOPATH (negedge S0)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32>.ncelab: *W,SDFNEP: Unable to annotate to non-existent path (COND (I2===0) (IOPATH (negedge S0) Z)) of instance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of module HDR_MUX3_1 <./net/mux3_1.sdf, line 34>.

目前还没分析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请赐教,

楼主:
   我尝试用 modelsim仿真,其log如下

# ** Warning: (vsim-3010) [TSCALE] - Module 'HDR_MUX3_1' has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not.
#         Region: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0
# Loading work.HDR_MUX3_1$func
# Loading work.HDR_MUX3_1_stim_Z
# ** Warning: (vsim-3009) [TSCALE] - Module 'HDR_MUX3_1_stim_Z'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         Region: /HDR_MUX3_1_test_Z/instance1
# ** Warning: (vsim-PLI-3028) /home/users/heyun/Desktop/els/modelsim/MUX3_1_SIM.v(8): $sdf_annotate : 4th argument (log file) is not supported.
#         Region: /HDR_MUX3_1_test_Z
# Loading instances from ./mux3_1.sdf
# Loading work.TT_HDR_MUX3_1_UDP_0
# Loading timing data from ./mux3_1.sdf
# ** Note: (vsim-3587) SDF Backannotatio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    Time: 0 ps  Iteration: 0  Region: /HDR_MUX3_1_test_Z  File: /home/users/heyun/Desktop/els/modelsim/MUX3_1_SIM.v

这是不是说明在modelsim中是反标成功了?

网友(2014-03-18):
大哥,一楼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8-04-17):
还有回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