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运放跨接电容如何等效?

楼主(2012-07-31):
图中运放OPA1待设计,可是蓝色圈圈标示出的电容C1,等效到将要设计的开环运放OPA1输出端子负载是多大呢,按照什么原则? 这个死问题好困惑啊,哎。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加以介绍,如果有希望能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帮帮忙吧,谢谢啦。这个问题评估不准,运放不好设计啊。

网友:
图在哪?看不到图啊。。。

网友:
木有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上补上了图,谢谢,麻烦你在给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miller effect

网友:
应该就是个一阶低通有源滤波
从阶越响应看,电容充放电荷和输出对地的电容没差别
从带宽看,运放的开环单位增益带宽要远大于滤波器3db带宽,至少10倍吧
仿ac时,从输入断环就好
当然为了thd好,运放第二级电流要足够以保证slew •••

楼主:
这个电容是C1=2pF,看来按照米勒等效,设计运放时,负载电容大概也就是2pF在多一些吧。谢谢,运放GBW这个问题始终我感觉没有个统一说法,有的10倍,有的还不止这些。还有个问题,三级一阶级联滤波器,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级运放GBW往往做的很大??不知道GBW的选取和某级增益是否有关?真不想把这些问题留到工作后才有个说法。

楼主:
最终运放OPA1是按照这样的跨接等效方式设计的,如图2所示,米勒效应吧。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等效?直接测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这样的,现在我需要设计这个运放OPA1,所以需要考虑OPA1的带负载情况。谢谢你的关注。不知道你是否关注过,运放OPA1的GBW选取和这个一阶低通滤波器的增益Gain是否有关呢???有没有相关文章提到过这个问题呢?如果有,还望推荐。

网友(2019-03-03):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是否解决了这一问题呢?我现在也很困惑在包含有运放/OTA的电路中,运放/OTA的性能指标应该如何确定

希望各位前辈分享些经验

网友:
电容充放电荷和输出对地的电容没差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用弥勒等效,像你图中那样,这个就是等效过来的负载啊,不知道你还在纠结什么?

网友:
可以直接仿真,无需等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答案了么?为什么一级的GBW要很大?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理想运放把GBW做小接上去看看会有什么现象呢?是不是因为第一级的GBW如果很小,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滤掉了信号了呢?比如说低通滤波器的带宽是300MHz。如果第一级的GBW只有100MHz,那么实际上是不能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