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在UBUNTU12.04上启动时间要12分钟????

楼主(2012-07-31):
ic615.72终于在UBUNTU12.04上安装成功,,但是,从,virtuose &  到操作窗口出现(及可操作)要12分钟。。。
在这12分钟内只有鼠标能动,但点不了任何东东,至到操作窗口出现。一担进入操作窗口,可正常工作。。。
想问问大虾们,我要检查哪个方向的问题来解决那12分钟的假死问题。。

网友:
看 当前用户的主目录下面的CDS.log,里面应该有很多的try

基本上这个是获取hostname的时候获取不到导致的,在/etc/hosts里加入本机的hostname 即可

楼主:
\# Program start time UTC 2012.07.31 14:22:20.738
\# Local time Tuesday 31 July 2012, 10:22 pm
\o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6.1.5 01/10/2011 12:16 (sjfdl225) $
\o Hierarchy:                /eda/cadence/IC6151/tools.lnx86/dfII/
\o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5.72  (32-bit addresses)
\# Host name (type):        wlf (i686)
\# Operating system:        Linux 3.2.0-26-generic-pae #41-Ubuntu SMP Thu Jun 14 16:45:14 UTC 2012
\# X display name (WxH):        :0.0 (1920x1080)
\# Available geometry:                        TL(52:24) BR(1919:1079)
\# X server:                        The X.Org Foundation
\# Depth of Visual (Root):        24 (24)
\# Number of Planes Used:        24
\# X version:                11.0 (vendor release 11103000)
\# X resource pool:        base 0x4200000, mask 0x1fffff (2097151), shift 0
\#                         current id 0x0, current max 0x1ffffa (2097146)
\# Memory report:        maximum data size 4294967295 (0xffffffff) bytes
\# Memory report:        maximum process size 4294967295 (0xffffffff) bytes
\# Initial sbrk value:        364777472 (0x15be1000) bytes
\# Available memory:        4145996 (0x3f434c) kilobytes
\# System memory:        5628608 (0x55e2c0) kilobytes
\# Maximum memory size:        3963752447 (0xec420fff) bytes
\# Max mem available:        3963752447 (0xec420fff) bytes
\# Initial memory used:        33562624 (0x2002000) bytes
\# Qt version:                4.5.3
\# Window Manager:        other
\# User Name:                wlf204
\o Working Directory:        wlf:/eda/cadence/IC6151/bin
\# Process Id:                2915
\o
\o COPYRIGHT © 1992-201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           © 1992-2011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o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
\o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o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o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o
\o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o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o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 Available memory:        4006756 (0x3d2364) kilobytes UTC 2012.07.31 14:22:24.267
\o Loading geView.cxt
\o Loading menuBuilder.cxt
\o Loading schView.cxt
\o Loading selectSv.cxt
\o Loading LVS.cxt
\o Loading layerProc.cxt
\o Loading xlUI.cxt
\o Loading auCore.cxt
\o Loading vhdl.cxt
\o Loading seismic.cxt
\o Loading ci.cxt
\o Loading ams.cxt
\o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6s.
\i ddsWhatsNew()
\p >
\o Loading rte.cxt
\# Available memory:        3158672 (0x303290) kilobytes UTC 2012.07.31 14:22:34.267
\# Memory report: Maximum memory size now 3308281856 (0xc5306000) bytes, UTC 2012.07.31 14:22:34.267
\# Available memory:        3912744 (0x3bb428) kilobytes UTC 2012.07.31 14:32:24.285
\# Memory report: Maximum memory size now 3963752447 (0xec420fff) bytes, UTC 2012.07.31 14:32:24.2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CDS.log贴出来了,没有看到try啊。。。

楼主:
\# Available memory:        3158672 (0x303290) kilobytes UTC 2012.07.31 14:22:34.267
\# Memory report: Maximum memory size now 3308281856 (0xc5306000) bytes, UTC 2012.07.31 14:22:34.267
\# Available memory:        3912744 (0x3bb428) kilobytes UTC 2012.07.31 14:32:24.285
\# Memory report: Maximum memory size now 3963752447 (0xec420fff) bytes, UTC 2012.07.31 14:32:24.285
好像是内存检测用了10分钟。。。。
这要改哪里啊。。。

网友:
你试试在centos和RHEL上的表现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就是我们EETOP论坛的帖子里ic6151.帖子中说是验证过的,,,在REDHAT,,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RHEL上的表现没问题,那可能就是你的ubuntu的问题了

网友(2012-09-26):
楼主,我也是在UBUNTU12.04上装的ic6151,发现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的内存检测大概用了8分钟。
请问楼主,现在的问题你搞定了么?
另外我的ic6151提示少了courier medium 和 helvetica medium 两种字体,于是显示出来的菜单有些有问题,请问楼主字体的问题你遇到了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求答案,有人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
补充下:字体问题解决了.现在剩下这个启动要10分钟的问题~!!!恼火呢
更正下,我的Ubuntu的版本是11.10

网友:
查阅了很多资料确实如2楼所说,就是那个原因。使用hostname 查看,比如hostname为Ubuntu,使用hostname -i 查看,应该都是127.0.0.1,那么将/etc/hosts里面的内容由
127.0.0.1 localhost
127.0.1.1 Ubuntu
改为===>
127.0.0.1 localhost Ubuntu
127.0.1.1 Ubuntu
不过我的启动还是要40秒左右,是不是改的还不够好,不得而知,先弄弄在说。不过至少已经少了N久了
在此多谢2楼,同时也希望后面的人能顺利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未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试试,,,

网友(2012-12-16):
回复 网友C:

    字体是怎么解决的啊 是安装的哪个包啊

网友(2013-04-28):
回复 网友C:

    请问字体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hostname -i 查看是127.0.1.1,是不是还是将/etc/hosts里面的内容由
127.0.0.1 localhost
127.0.1.1 Ubuntu
改为===>
127.0.0.1 localhost Ubuntu
127.0.1.1 Ubuntu
我改了启动时间没有减小啊,要5分钟!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的还很慢啊!!!

网友(2013-07-17):
试试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Ubuntu

网友(2013-12-17):
回复 网友C:
请问字体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