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出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31):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setuphold<hold>( negedge CKN &&& (flag == 1):77893 NS, negedge D:77893 NS,  1.000 : 1 NS,  0.500 : 500 PS );
            File: ./Verilog/smic18_neg.v, line = 7094
           Scope: cal_TOP_t_TB.U_CAL_TOP.U_cal_ADC.code_t_3b_r_reg_2
            Time: 77893 NS
很多这样的报告,不知道怎么解决,大侠们帮帮我这个可怜的初学者吧,好像没有反标上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真的没有反标上,先检查看见表与SDF文件是不是一致的
我现在后仿也遇到问题了,卡着了

网友:
观察波形,一般这些都是没有满足建立保持时间所致的告警错误,看看不定态出现的时刻,然后看看是不是在报告中能够找到该时刻点,追根溯源,发现不定态产生的源头,再针对性地调整。

网友:
需要修改SDF文件对应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声的问一问,该怎么去改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看sdf的报告?我的后仿报告除了哪个警告外没有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检查网表和sdf是否对应上啊,我第一次做这个。

楼主:
会不会是lib文件的问题。我的lib文件是分开时序setup和hold。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仿真结果的报告,如果是modelsim,就是transcript文件,里面都会有这些告警信息,按照时间点,回到波形一点一点的找,修改SDF文件是下策。

网友:
   建议看下IEEE verilog IEEE Std 1364?-2005,第16章,关于反标标准的,这个分开与合并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