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1工艺的叉值电容

楼主(2012-07-31):
SMIC11提供的库里面并没有叉指电容,自己在SMIC11工艺下画了个叉指电容的版图,如何知道其容值呢?能用CADENCE或者laker软件仿真出电容的大小吗?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一般画个10X10的单元,用xRC提取参数,然后看提出来的文件,结合自己仿真,得出等效的电容值和串联电阻值。

网友:
一般是需要用EM仿真器来提取参数的,xRC误差比较大,尤其是Q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xRC提取参数,出来的电容值误差大概在多少左右?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EM仿真器软件,及提取参数的教程,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quickcap软件,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