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基带信号处理

楼主(2012-07-31):
简单的说就是 有IQ两路基带信号,实现一个 sqrt(I * I + Q * Q) 的运算, 用90nm的标准单元库综合,集成到chip, 可以做到2Gs/s的速度吗?

我不知道应该去那个版问,因为是个数字问题,所有放到这里来问下?
UPD1: 基带信号是16QAM 后者 64QAM的信号 , 数据进来的速度是2Gs/s
UPD2: 可以用look up table 的方法,不一定要用DSP的方法

网友:
等待大侠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你应该更具体地说好参数。
I/Q的数据的位宽是多少,数据的进来速度又是多少,I*I这样的的要用DSP,那你是否使用pipeline,几个周期出结果?此级可以调到多高的时钟没有slack? 然后除法运算,又要使用IP CORE,这个又用几级pipeline,能得到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然后这过程中的数据更新速度是多少?每个周期都更新呢,还是几周期更新一次?
你的FPGA是什么芯片,等级如何,跑综合布线结果如何?上板实测如何?如果不满足要求那是否考虑降低时钟频率?
等等好多要考虑的因素,

而不是直接问别人结果能如何,那谁知道啊?

网友:
可以试试看 感觉够呛

网友:
比较难。
normal case做完后端能到1.5G,应该就是可以的设计了。

2G是有些难度的。
并且会有很多很多周期的延迟。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顶一个!

网友:
如果用lookup table的方法,做完后端差不多能达到2G。
留200ps左右给逻辑,差不多。

主要两个限制,一个是你的位宽,另一个是table的实现方式,这个影响查找速度。
还有一个是精度的问题,这个主要影响table的大小。

不过从计算的方面考虑,是有可能到2G的。

如果稍微差点的话,也可以适当考虑提高电压,或者用低threshold voltage的库。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