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代码层面的面积优化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楼主(2012-07-31):
以下为Quartus  fitter(Place&Rotue)后的报告,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4,368 / 10,320 ( 42 % ) 这一项显示面积上还有优化空间,代码上作了一些优化,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也许是没有找到关键点,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恳请指教

Total combinational functions 10,239 / 10,320 ( 99 % )
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4,368 / 10,320 ( 42 % )
Total logic elements 10,240 / 10,320 ( 99 % )
Total registers 4410
Total pins 135 / 183 ( 74 % )
Total virtual pins 0
Total memory bits 71,680 / 423,936 ( 17 % )
Embedded Multiplier 9-bit elements 0 / 46 ( 0 % )
Total PLLs 2 / 2 ( 100 % )

网友:
可以使用SRAM来实现组合逻辑,降低组合函数使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