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说说分辨率不同对OLED driverIC的影响

楼主(2012-07-31):
一个240*320和一个800*480的OLED驱动芯片在设计上有哪些区别和难点?

楼主:
求分析一下在功耗,速度等的差别

网友:
我的理解:
1.负载情况,800*400要比320*240大很多吧,大这么多面积,走线会很长,ITO电阻会变大,ITO电阻的分布差异会更大
2.同时,驱动级的buffer容性负载也有变化,比如同一个灰度驱动整屏的话,大屏的电容大许多
3.面积与成本
4.800*400数据也要多一些,同样的帧率的话,时钟频率肯定要快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一下~buffer容醒负载的问题不是很清楚,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Ibias 的一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buffer连接的面板等效阻抗变大是不是等效的电阻和电容都有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面板上一般是ITO走线,ITO电阻sheet res挺大的,既然面板变大了,那么ITO走线变长了,这个电阻会变大,这个电阻就要加到buffer的负载里去
关于容性负载,每个pixel都会有寄生电容,像素点多了,总体的电容就很大了,假设全屏都是一个灰度,比如显示全白色,那么,表示白色的那个灰度buffer的负载就变成全屏了,所有的像素电容都加到了这个buffer上,在有限的时间内驱动这个大电容需要很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