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C版图问题

楼主(2012-07-31):
小弟最近接了一个ADC版图的活儿,但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个领域的版图,看了一些资料只认识到匹配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请教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们ADC版图里的关键点要注意些什么,在版图中影响设计成败的因素有哪些,越详细越好,感激不尽!

网友:
ADC种类多了去,我只做过SAR/ pipe line/ delta-sigma,说白了就是左右或者上下mirror、matching + critical走线no coupling +小 loading ,然后确保post-simulation OK.

网友:
没做过你就敢接这活,胆够肥的啊兄弟。

楼主:
我做的是SAR,二楼的兄弟请详说一下,特别是关于电容匹配的问题。

网友:
没办法,我只做过sigma-delta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工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样电容绝对容值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电容比,用过metal电容,类似MT1、2、3包MT2的画法,内部MT2的极板电压几乎不会受外界的影响,抽XRC看看结果吧,最好的结果就是1:2:4:8...根据你们采样的精准度,RD应该会有合理的误差率,反正电容matching的方法就是多包少,尽量让电容小的走线产生的寄生电容也尽量小,比较器放中间,电容放两边,剩下的switch什么的左右mirror,逻辑控制跟analog的隔开。
   这个计划过的时间有些长了,细节既不清楚了,供参考。

网友:
2楼说得很精辟~

楼主:
我的采样电容用的是pip电容,电容阵列下面有必要垫n阱吗?还有就是电容上极板的45度角按什么比例打?

网友:
ADC里面的模块基本上要求都很高,特别是基准和比较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P电容没用过,而且我也不知道LZ用的什么process,而且你最好跟RD确认for什么产品线,ADC的精度问题,这样你才能结合process对电容做最好的处理.

网友:
有别的电容选择吗? SAR 使用pip电容不是太好 杂散电容与噪声都比较大 用mim或是mom都行

网友:
最近正在学ADC和DAC方面的东西,有具体的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2012-09-07):
ADC和DAC我画了几个,也是从不会的时候经过design的指点走过来,现在感觉不过,给个基本上能画。首先要将数模分离,确定摆放思路,数字那边产生的clock噪声很大的,放大器我就不要说了吧,第一级放大比较高。其他的有空了的时候给你发个总结吧。

网友:
ad_da我都做过,如果你是新手,就跟design多交流, 要求不同,设计的考量也不同,当然基本的技巧是通用的, clock的noise特别大,单独做module时多打guardring, critical signal线注意隔离等, 你画好一个module可以跟design一起check一下,哪些需要改进一下。不过,讲究是挺多的,特别是高精度的ad,da

网友(2012-11-03):
那位兄弟有详细一点的质料,共享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
公司接还是私人接的?咨询下,我们这儿倒是做过多个ADC.。不过很多是逆向

网友:
谁有详细的质料,共享一下呀。我是新手。

网友(2016-03-29):
同求详细资料

网友:
   精度最高的是多少位数的?精度低的还不是一样的画?难道讲究还有所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是专业术语啊,有点看不懂

网友(2023-12-22):
主要电容阵列面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