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2个PFGA同时下载一个程序

楼主(2012-08-01):
我手头有一个电路板上面有2个altera ep1c6,一个配置芯片,我想用jtag调试程序,请问如何对2个fpga下载同一个程序呢

AS,jtag模式,如何下载呢?

网友:
没太明白意思,你是想说这两块FPGA里面的sof都是一样的,想将sof放在配置芯片(可能是FLASH),然后上电时自动烧录进去?

还是说用JTAG想烧录这两块FPGA,如何对这两块进行操作?JTAG会组成个链,你从软件上可以看到两块FPGA,分别对各自的FPGA操作,烧SOF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以将两片fpga的下载线进行串行连接。详细可以参见altera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