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eaklyconnected Violation

楼主(2012-08-01):
在一个module的IO里用了Multiple pin,对于PIN_X用了M3和M4两层,route之后报Multiple pin weakly connect的violation,这个是应该忽略呢?或者如何修啊?

网友:
数字端口的话,连一个应该够了,除非IO里面的设计有特殊的要求

楼主:
有没有特殊设计不知道,反正给我的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