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verilog做asic设计,如何取余数

楼主(2012-08-01):
请教verilog做asic设计,如何取余数

网友:
直接使用取模运算符就可以了。。

网友:
用%号。例如10%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做asic,不是做仿真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被除数连续减除数,不够减了剩下的就是余数。

复杂一点的就去学习除法器,每种除法器都天然地能算出余数。
所以在CPU里,除法 和 取余是等效率的。

网友:
%是可综合的,10%3=1,综合器会自动综合出其门级网表。

网友:
循环减判断小于减数就可以了吧

网友: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加钱啊。。。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如果除的是2的几次方,那就好办  直接取它的后几位;如果不是只能循环减判断小于减数就可以了

网友(2019-05-20):
取整数 /   7/5 = 1
取余数 % 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