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电能测量芯片

楼主(2012-08-01):
基于CS5460A和单片机电量测量与显示

要求是测出电源适配器输入端功率,电压有效值和电流有效值。电源适配器输入的是一个单相2线的交流信号,电压有效值范围在100V~250V之间,电流1.5A;

如果采用单独AD转换器,计算和电路很复杂,所以选择了CS5460A集成芯片,这种芯片专用测量电量的芯片,准确度很高,能达到0.1%,常用于电子式电能表的设计。他集成了两运算放大器,两个AD转换器,高速电能计算和串行接口等,能测量并计算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电能、瞬时功率,当计算周期为1S时,有功电能即为有功功率,进而还能求出功率因数,因此满足测量要求。

工作原理:

CS5460A测量,可以通过分压电阻或变压器测量电压,通过分流器或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考虑到变压器体积较大,电压测量选择用分压器,分流器用于直流电压测量,所以电流测量选择用钳形电流互感器;CS5460A电压通道输入电压有效值最大为150mv,电流通道最大为150mv30mv(根据放大器电压增益选择而定,10时为150mv,50的时候为30mv)

CS5460A中有丰富的寄存器,电流有效值寄存器,电压有效值寄存器,电能寄存器,瞬时电压寄存器,瞬时电流寄存器,芯片AD转换和计算的结果保存在这些寄存器中,单片机则通过串口读取这些寄存器,获得计算结果用于LED显示。此外还有配置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周期计数寄存器,各种校准寄存器等,启动芯片转换前需对它们进行设置。

CS5460A的内部结构图:

CS5460A测量结果以表示成相对满量程百分比的24 位有符号或无符号数据的形式输出。

单片机对CS5460A的控制和数据读写:

CS5460A包含一系列控制命令,MCUCS5460A中写入控制字,即可控制CS5460A完成某一个的操作。当CS5460A接收到转换命令时就会开始转换(转换命令的控制字为Oxe8),有功功率寄存器和电压、电流有效值寄存器内的的值每一个计算周期(计算周期设为1s,则1s内变换次数取决于N值,N值为周期计数寄存器值,可编程设定)更新一次,更新时,会置位配置寄存器中的DRDY位,并触发中断。

单片机去读写CS5460A,通过串行数据接口,包括四条引脚:/CSSDI(输入),SDO(输出),SCLK(串行时钟输入)向寄存器写入时,从SDI输入8位写指令,指令中包含寄存器地址,接着输入24位数据,即可完成写;读取寄存器时,单片机通过SDI写入读指令,串口就会将寄存器内容在SCLK串行时钟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