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请问一下电容在图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8-01):
请问一下电路图中的电容分别起什么作用??谢谢。下面为电路介绍

  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双运放LM358R1R2构成两个电压比较器,参考电压为VDD(+12V)的1/2。光敏电阻 RT1RT2与电位器 RP1和光敏电阻RT3RT4与电位器RP2分别构成光敏传感电路,该电路的特殊之处在于能根据环境光线的强弱进行自动补偿。如图2所示,将RT1RT3安装在垂直遮阳板的一侧,RT4RT2安装在另一侧。当RT1RT2RT3RT4同时受环境自然光线作用时,RP1RP2的中心点电压不变。如果只有RT1RT3受太阳光照射,RT1的内阻减小,LM358脚电位升高,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VT1饱和导通,继电器J1导通,其转换触点3与触点1闭合。同时RT3内阻减小,LM358脚电位下降,J2不动作,其转换触点3与静触点2闭合,电机M正转;同理,如果只有RT2RT4受太阳光照射,继电器J2导通,J1断开,电机M反转。当转到垂直遮阳板两侧的光照度相同时,继由器J1J2都导通,电机M才停转。在太阳不停地偏移过程中,垂直遮阳板两侧光照度的强弱不断地交替变化,电机M——停、转——停,使太阳能接收装置始终面朝太阳。4只光敏电阻这样交叉安排的优点是:(lLM358脚电位升高时,脚电位则降低,LM358脚电位升高时,脚电位则降低,可使电机的正反转工作既干脆又可靠;(2)可直接用安装电路板的外壳兼作垂直遮阳板,避免将光敏电阻RT2RT3引至蔽阴处的麻烦。
  使用该装置,不必担心第二天早晨它能否自动退回。早晨太阳升起时,垂直遮阳板两侧的光照度不可能正好相等,这样,上述控制电路就会控制电机,从而驱动接收装置向东旋转,直至太阳能接收装置对准太阳为止

网友(2012-09-26):
你是问哪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