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阈值电压

楼主(2012-08-01):
就数字设计而言 怎么理解这阈值电压? 就模拟计而言 怎么理解这阈值电压?请大牛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你这问题太大,无从说起

网友:
总体来说,数字方面希望阈值电压比较大,那么就可以保证在0—1转换的过程中漏电流小,功耗降低,而在模拟中,希望阈值电压适中,这样就能设计比较合适的偏置电压,实现功能,总之,数字是大面积实现,功耗是一个因素,模拟是性能。

楼主:
那数字的阈值电压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在数字设计中这个值是根据什么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