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rhel synopsys工具安装问题

楼主(2012-08-01):
在centos 6.3 rhel 6.3 上安装synopsys installer,运行./installer -gui 和 /setup.sh时分别提示:/usr/eda/synopsys/installer/.../tclsh:command not found;
      /usr/eda/........                     /wish:command not found;在网上也看到过相关的问题说是没有tclsh和wish文件。yum install tcl ,rhel 6.3没发下载,在centos 6.3上有下裁信息,可是运行还是那样子。在ubuntu 12.04上安装正常过,因为想学习synospys的工具,他们的工具好象对redhat支持比较好因此才把ubuntu换了。
     以下是我自己的想法和问题,求高手赐教。低端勿喷啊:
      1、rhel 6.3 应该是因为从网上下的,是人试用过期的,所以不能用yum更新下载
      2、在centos 6.3中,tcl下载了,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安装,是不是还得对tcl csh进行配置下,如果是还请详细说说
      3、从论坛中看到说对eda工具支持比较好的是 redhat as 4版本,可是那个版本电脑比较新还是怎么回事不识别,请高手们介绍下,我想使用synopsys VCS、Synplify premier、 formality、prime time几个工具,像ubuntu、fedora等其他版本有可以兼容使用这些的么。有的话麻烦详细点。

楼主:
自己差不多弄清楚了,因为我下的vcs 和installer 都是32位的,而我装的那些系统都是64位的linux系统,64位系统很多没有32位系统的库。把32位的Lib添加到64位系统中就可以正常安装,不会提示/../tclsh或者/wish:command not found这个错误了。

网友(2012-09-21):
我的狀況是出現了wish的window,但一片空白沒有任何反應?

网友(2013-03-12):
回复 网友A:

    能介绍一下"把32位的Lib添加到64位系统中"的方法吗?

网友:
我的做法是:
sudo mount  -o loop centos-xxx.iso /mnt/iso
上面的centos-xxx.iso是系统安装源文件,加载到/mnt/iso目录,没法有的话,先建立
在iso/Packages中搜索tcl的包,有i386/i486的就是32位的包,而带x86_64的是64位的包
sudo rpm -ivh package-name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帮助良多,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拜读,非常感谢

网友(2014-04-27):
直接运行一下命令 :   yum install xulrunner.i686

网友(2014-09-04):
老折腾人

网友(2020-12-19):
好东西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