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对阶跃大信号的相应

楼主(2012-08-01):
如果一个运放输入是一个4V的阶跃信号(Vdd为5V),运放势必经历slew rate阶段和小信号相应阶段,前者一般由第一级的尾电流和补偿电容决定,而后者由运放的GBW决定。一般说来,slew rate是速度的瓶颈,也就是说,小信号的响应速度肯定比slew rate要快。
请问各位,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该如何解释?

网友:
一个节点,在slew rate时充放电流达到最大值了,难道小信号响应时这个充放电电流会变大么?

网友:
我认为楼主理解正确,因为slew电流受限于尾电流,而小信号模型的电流不会饱和

网友A:
这么解释欠妥,要看你的op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工作。
如果你的op一直在处理小信号,电路正常work时几乎没有slewing的时候,那你的slewing做得的快和慢就没什么意义了,这时你更care的是小信号的settling过程,和电路的零极点有关,或者说和damping ratio等参数有关。
相反,如果你电路就是要经历很多大的transient,经常感受大摆幅的输入,想让电路快速进入状态,那当然是slewing过程的时间更影响你的速度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用肺说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也觉得挺废话的。其实我回帖只有两个很普通的目的:第一,通过交流,验证我对知识理解的正确与否。第二,通过交流,从别人那里学到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我其实很期望你对我的回复是对我的补充或纠正,同时也让楼主和我能了解到一些我们理解不深的东西。这应该才是技术论坛交流的目的。结果你回复我的是一条看似卖弄知识经验,且比我还肺的话,呵呵,令人失望。希望以后能看到你的一些有实质性技术含量的帖子并学到东西,谢谢。

楼主:
以普通的二级运放为例,输入端是2V的阶跃信号,可以用公式去计算Slew rate阶段所需的时间和小信号响应阶段的时间,但是计算出来,我发现有可能出现Slew rate所需的时间比小信号响应时间短的情况。所以,不知道如何去解释“slew rate是限制运放速度的瓶颈”。看起来似乎运放本身的GBW也是同样重要!

网友: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小信号模型这种东西..........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A:
这么解释欠妥,要看你的op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工作。
如果你的op一直在处理小信号,电路正常work时几乎没有sle ...

请问如果运放一直在大信号的工作状态下,比如输入一个大摆幅方波信号,该如何去分析电路的过冲和振铃呢。好像我们一般在小信号中使用的带宽和相位、增益裕度在这里就不好用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