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检测的毛刺问题

楼主(2012-08-01):
我现在做了一个3.3V电源电压的检测电路,由一个bandgap与一个比较器组成,我的检测电压是2.4V,当电源电压大于2.4V的时候,比较器输出高,低于2.4时输出低。我的bandgap最低工作电压是1.8V,所以,在1点几伏bandgap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比较器的输出有时会跳高,有什么办法消除这些glitch么?
求牛人解答啊,多谢!

网友:
比较器输出跳高可能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分压后的电源电压的变化速率高于你bandgap的参考电压的变化速率,也就是说分压后的电源电压爬得比bandgap快。你可以考虑在比较器的接分压后电源电压的那一输入端上加一个较大的电容来降低这一点电压的变化率以确保bandgap参考电压在settle之前总是爬得较快的那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