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关于dc的疑问。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2-08-01):
刚接触dc,还正在学习阶段,现在主要是看书以及跟着synopsys给的lab学着做~
然后有几点疑惑,求大神解答~
1.我以为dc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事slack,那么如果我的slack最后得不到好的结果,那么我应该再从哪些方面着手优化呢???虽然我知道好像重新修改rtl级设计可以解决此问题,但我觉得这不是好办法,所以求解答,我该再从哪些方面着手。
2.另外在做约束时,conditions还有wire_load 都应该怎么选择啊?因为我看实验室里面那些库,都有好多种,可最后约束的时候只用到其中几个而已,那么选择合适的库的标准是什么???
3.想问下在约束里面 skew 这类的设置说是按经验来设置的,可经验这东西也是有个依据来的啊,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些依据又是什么???该如何设置合适的???

新手,有很多不懂,求大家指导下,谢谢~

楼主:
求大神回复~

网友:
    1 很多瓶颈在逻辑运算复杂频率高的部分,跟工艺和要求有关,可以多周期采样,跨钟同步逻辑也要提前约束
2 margin留大些,wireload很少用了,估算差距大,以后端反馈为主

网友:
至于skew,看ff的数量了,也都是后面后端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