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特殊的MOS管(蛇形有源区)

楼主(2012-08-01):
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管子,有源区是蛇形,无非是增加了宽度从而增加了宽长比。但是也没有必要成这种形状吧。还得请大家过来看看。

有源区

有源区
有源区

多晶

多晶
多晶

网友:
回复 楼主:

alan的The Art of Analog Layout电阻那章...好像有说到过这种布局可以增加电阻的密集度...但是由于非均匀电流引起的误差要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是mos管,宽长比很小很小

网友:
这是一个MOS管,倒比管,蛇形是增加长度,楼主把宽和长弄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倒比管,增加L

网友:
现在的工艺都是自对准,先做多晶硅栅极,这样的有源区怎么会做出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错嘞....没注意看这个是管子.....楼上说是倒比管...的确有可能..但是我没看到MOS管的另一端连出去的通孔在哪里..最右边那排应该是连衬底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有见过和楼主这个类似的MOS管布局...这边这个是个纯粹为了增加W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这个就是增加L的做法。

网友:
设计中可能会有W/L非常小的那种管子,或者说很长的管子,本身并不要求很精确,这么画在layout上更容易和其他器件共处,否则一个很长的管子往那儿一横,像个路障,其他器件怎么摆?

网友(2015-09-17):
回复 网友B:

Very Nice
还有其他优点吗,或者缺点?

网友(2018-09-18):
是增加L的做法

网友C(2022-08-19):
问一问各位前辈,这是管子还是电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问各位前辈,这是管子还是电阻哦

图一是poly层,图二染色层,图三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