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布线疑问

楼主(2012-08-01):
我们打算用stretch公司的s7100开发网络摄像机,我对其中的ddr3布线指导有点看不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原文是这么写的:
1、Minimun DDR 1.5V plane capacitance of 1150pF with Z of 0.94Ohhms,
我是这么理解的1.5V的电源平面对地的电容不小于1150pF,但是后面那句with Z of 0.94Ohhms如何理解呢?可以理解为电源层的特征阻抗吗?
要是可以理解为电源层特征阻抗的话,如何控制呢

网友:
DDR 1.5V电源平面需要最小有0.94欧姆阻抗,电容最小是1150pF平面电容。特征阻抗是对传输线而言的,对于电源那就是阻抗曲线控制这种说法了。

网友:
xie xie xie xie xie xie xie x ie

网友:
解释很清楚

网友(2012-09-09):
不仅仅是对容性的要求啊

网友(2013-02-24):
指频域下PDN的目标阻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最大0.94ohm

网友:
对应该是最大的 不过还是看具体的应用 比如因为DDR3颗粒比DDR2 DDR的便宜很多 所以一些低速也用DDR3 如果是这样  参数是可以放宽很多的

网友(2013-05-07):
yes, it means plane target impedance

网友:
目标阻抗的说,是正解。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应该是最小电容 最大目标阻抗

网友:
"Minimun DDR 1.5V plane capacitance of 1150pF with Z of 0.94Ohhms"

這句話的涵意分兩層面:
一是要求你的 Power / Ground plane 的面積所形成的平板電容值不能小於 1150 pF,亦即間接限制出你的Power/Ground 的面積大小。
C = (Er*E0*A) / d 。

二是間接要求 Power/Ground plane 的幾何形狀,即 L 的大小,因為平板電容的阻抗 Z = 根號 (L/C) ,把 C 與 Z 的值訂出來,就相當於訂出了面積的形狀,即長寬比例。
設計者可以依據你的製程來決定介質材料、介質厚度、與平面幾何形狀。

應該無關於所謂目標阻抗,目標阻抗應該是頻率的函數,以上供大家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兄弟的解释,更加详尽!

网友(2013-07-08):
菜鸟表示不懂

网友(2013-12-16):
这个0.94是电源层对地层在高频下的阻抗。这样的话,即使信号线参考电源层也不会对阻抗影响多少了。

网友:
正解,目标阻抗0.94ohm

网友:
honejing 同志解释得非常好!赞!

网友(2014-04-07):
属于电源完整性研究范围。

网友(2014-05-29):
0.94欧姆也未免有点大了吧。。。 怎么想也有点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