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HEL 5 上安装Cadence IC5141 USR6 MMSIM72 Calibre之后出现错误

楼主(2012-08-01):
我用的是RHEL 5 Server x64,USR6,MMSIM72,Calibre2008
平时使用的时候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错误,但是每次关闭的时候都提示这个。。。。 libgcc_s.so.1 must be installed for pthread_cancel to work。。
.bashrc的内容:

alias  lmli='/opt/Cadence/IC5141/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IC5141/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ROOT=/opt/Cadence/IC5141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MMSIM_HOME=/opt/Cadence/MMSIM72
export MMSIM_INST_DIR=/opt/Cadence/MMSIM72
export MMSIM=$MMSIM_INST_DIR
export PATH=$MMSIM_INST_DIR/tools/bin:$MMSIM_INST_DIR/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LIC_FILE=$MMSIM_INST_DIR/share/license/license.dat:$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alias clmli='/opt/Cadence/Mentor/ixl_cal_2008.1_20.15/bin/lmgrd -c /opt/Cadence/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cense.dat'
export MGC_HOME=/opt/Cadence/Mentor/ixl_cal_2008.1_20.15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27001@localhost.localdomain
export PATH=$MGC_HOME/bin:$MGC_HOME/lib:$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Cadence/Mentor/ixl_cal_2008.1_20.15/license.dat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uname -a的结果:

  1.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2.6.18-308.el5 #1 SMP Fri Jan 27 17:17:51 EST 2012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默认用的bash,我按这个帖子也没弄好啊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06026&extra=&page=1。。。高手来帮帮我吧

网友:
这个是因为你把calibre集成到ic5141中造成的,解决方法如下:

在集成之后存在推出IC5141时报错情况:

virserver.tcl error: libgcc_s.so.1 must be install for pthread_cancel to work

解决方法:

方法1:删除原IC5141中的libgcc_s.so.1,把/lib中的libgcc_s.so.1软连接到IC5141

在终端中输入ln –sf /lib/libgcc_s.so.1 $CDS_ROOT/tools.lnx86/lib/libgcc_s.so.1  ( $CDS_ROOT为你的ic5141安装路径,请自行填写)

方法2(推荐):修改.bashrc,在其中添加配置项,预先load相应的libgcc_s.so.1

.bashrc中添加:export LD_PRELOAD=/lib/libgcc_s.so.1

如第一次配置后无反应,请先在终端中运行:source .bashrc ,以后无需再运行该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kury,有没有用IUS? 你装的哪个版本? 能不能说一下安装方法和license呢? 谢谢

网友:
我没有用IUS,IUS据说是过度版,而USR是最终升级后的稳定版。我用的版本是IC 5.10.41_USR6.127.29,IC5141的base包和USR update包全是在eetop里面下载到的,其中base包中包括了全功能的license。安装方法的话要么我最近整理下,到时给你份好了,或者你也可以看我以前写的帖子,里面讲的是openSUSE中的安装方法,虽然是openSUSE的,但是方法是一样的。
目前的话,由于calibre只兼容RHEL和SLES,所以你最好还是在这两个中选择,不然会出现各种兼容性问题。我是不喜欢RHEL的操作方式,点个窗口就老是弹出新的窗口,所以目前我用的是SLES 11 SP2。装的软件是IC5141_USR6+MMSIM10.1+Cablire2011.4,目前的话前两个能正常使用,Calibre暂且还没用到。

网友:
对了,还得说下,我用的是32位的,没有用过64位的,区别多大我不晓得,呵呵,但这些方法的话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写好了,去这里下载来看看吧,应该对你有用!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id7044984

网友(2014-06-23):
你好
我利用RHEL 5.1(GUN bash , Version 3.1.17(1)-release(i686-redhat-linux-gnu))安装Cadence IC5141 Base版本,
我已经安装了umcompress命令包“ncompress-4.2.4-33.i386.rpm”和将tar命令降低到了低版本“tar-1.13.25-11.i386.rpm”;
我的问题是:
1.我安装时为何会出现“...Do you have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installed somewhere[y/n]?”的提示下输入:的询问,而不是在运行./SETUP.SH后出现安装SOFTLOAD的询问。
2.当“...Do you want to install InstallScape for lnx86 [y/n]?”的提示下输入:当回答:“y”后,会出现如下错误信息,并且推出了安装,没有出现是否安装Softload的询问,这是为什么?是否是我的tar命令版本有问题?
tar: Skipping to next header
tar: Archive contains obsolescent base-64 headersgzip:
tar: Error exit delayed from previous errors

网友(2014-08-06):
回复 楼主:

   做个记号,以后产靠用

网友(2017-11-14):
标记一下,楼主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