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后的drv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8-01):
用encounter  place standard cell后,进行时序优化,然后报出有max cap和max tran的violation
但是我用timing debug  GUI界面查看drv violation想找到具体的net  手动插buffer解决violation
却发现timing debug显示的没有drv violation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可以怎么查看具体哪个net有violation呢?是不是我查看的方式不对?

网友:
从timeDesign后的transition violation report里面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忘记还生成文件了呢  谢谢斑竹提醒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下斑竹,我设置了四个analysis view,都是active
   那么encounter进行时序优化的时候是这四个view情况下都检查,然后有时序违例都报出来吗?

网友:
用哪个view是你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同时用多个吗?encounter是多个一起就给检查了吗?

网友:
可以多个View一起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功能模式下的setup和hold,测试模式下的setup和hold四个view,同时都把他们设为active,
那么timing analysis的时候如果选setup,就会把功能模式和测试模式两种模式下的setup 都分析,violations一起报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不好意思我再麻烦您给我确认一下,我自己一个人学,好多心里都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