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RC报错

楼主(2012-08-01):
LVS通过了,但是又ERC错误,Ntap_power{@NTAP(not inside the nwellconnected to DNW)not connect to power NOT NET (NTAP NOT INTERACT (NWLL INTERACTDNW ))”VDD” “?VDD” “VCC” “?VCC” “AGND” “?AVDD” “VPWR” vpwr”“vpb}

我想请问下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的ntap没有接到你上面提到的那些线网名,“VDD” “?VDD” “VCC” “?VCC” “AGND” “?AVDD” “VPWR” “vpwr”“vp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的电路中有的nwell并不需要连到电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里有的pmos的阱是不连在power上的,但是ERC里会check这个,这算不算是个伪错?

网友:
改一个rule,把那些名字加到列表里,重新跑一遍
如果不报错,那这些就算是伪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怎么改rule?

网友:
”VDD” “?VDD” “VCC” “?VCC” “AGND” “?AVDD” “VPWR” “vpwr”“vpb”这个列表中加上那些net呗

网友:
无视错误~

网友(2012-11-13):
回复 网友B:

    这样验证的思想是基于什么,还是不太明白。求版主详细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