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insert_buffer命令,插入的buff和其他的celloverlap了,怎么解决呢?【已解决】

楼主(2012-08-01):
RT!芯片还是有许多空的地方,而且也没有插入filler,是不是我哪里使用不对的地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陈大,明天去试试!

网友:
ICC 里面overlap实在是太正常了 呵呵 legaize一下就好了 加个-eco -inc 的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多谢啦!

网友(2013-04-02):
回复 网友A:

    也遇到这个问题,大多数能解掉,但是有4个clock buffer还是overlap,查看他们的fixed属性是false,legalize_placement提示fixed placement,报PSYN-055,请问陈大怎么解?多谢啦

网友:
我们是用encounter做的eco,怕legalize把cell放的太远,都是手移动cell,然后存def或者是把encouner的cmd当成eco吃进去。。

网友(2013-08-26):
回复 网友A:

老大,有些事情我不是很明白。假如insert_buffer后,该buffer与其它原有cell 在位置上重复了,能不能直接手动把它移到旁边一个空余的位置?这样做合法吗?有什么坏处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legalize 就可以了额

网友:
提供两个方法哈。
一个有老大已经指出了 legalize_placement ,具体可以加一些选项,自己man一下
另外一个方法,用add_buffer_on_route命令,这个命令加完后,不需要legalilze,只是执行时间比insert_buffer长,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多谢。

网友(2016-01-19):
回复 楼主:

  可以传授下,这条命令的常用option的用法吗?提前谢谢,跪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已经好久没做PR了,具体的命令不太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