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2级抽取滤波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01):
今天看到一个设计方案,实现:在数字下变频后,要将输出的数据速率从48M,降低为6M;
作者的方案为分为两步,第一步:第一级抽取滤波器截止频率设置为6M,抽取时钟为12M ;
第二步:第二级抽取滤波器截止频率设置为3M ,抽取时钟为6M;
后来查阅一些资料说是,相比一次抽取,用两次抽取,可以用较少的逻辑资源实现较高的滤波效果;
所以就想在这里问一问,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第一级和第二级在参数设置上(滤波器的参数,抽取时钟参数)有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个人感觉在FPGA里面,凡事有利就有弊,不知道这样做的弊端是什么,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给予解答~~

网友:
还得把抽取滤波器的结构说清楚,不同的结构适合不同的倍数,多级抽取都是用不同的滤波器实现的。一般都是两种结果一上,高速信号先用CIC抽取,最后用FIR结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后两级都是采用窗函数实现的,采用完全并行结构。

网友:
8倍抽取 一个 FIR 基本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