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延时电路

楼主(2012-08-01):
想请教下,10M的时钟,如何实现延时10ms的电路?

网友:
使用计数器吧。。。

网友:
数到100,000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明白哦。仅仅是延迟一个控制信号,还是延迟一个时钟信号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将一个连续的信号尽可能不是真的完整的延时10ms后输出。呵呵,大意了,没有表态清楚

网友:
应该是计数吧,如果要延时后的长度和原来信号一样的话,先数下原来信号的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计数器,作为一个延迟输出控制了。看你的输出是控制节拍信号还是一个简单的延迟开关了。
不过用计数器作为延迟输出控制都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