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tten cell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layout的时候,当调进其他库的cell然后flatten,会出现所有的contact及via丢失,ICFB会提示以下内容:
"WARNING" (DB-270000):dbCopyFig:Cannot copy a via to a different design so that it will bind to a different viaDef
as a result.运用yank操作则没有上述情形出现,何解?该如何解决。
PS:工具是Virtuoso 615

网友:
调入后,把它再make一个cell,然后再无情的flat,试试....

网友:
回复 2# zicai 已经试了,没有用,唉,现在只能yank然后paste

网友(2023-07-26):
新设计没有attach调用的库吧

网友:
用的不是同种工艺吧,或者是pdk更新了吧, viaDef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