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C总布局布线时mw_lib怎么得到?

楼主(2012-08-02):
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ICC用到的mw_lib怎么得到?只能由工艺厂商提供吗?有没有别的途径得到?

网友:
用 milkyway来转,如果没代工厂提供的话

网友:
lef + techfile to mw

网友:
不是要自己做一个milkyway 库吗?

网友:
用GDS或LEF读入Milkyway生成Milkyway Library,用作ICC refrence Library

网友(2013-07-25):
请问如何将virtuoso的tech file转为synopsys milkyway的tech file ?

网友(2020-09-16):
tech file还分virtuoso和synopsys的吗这个不是应该在厂家提供的库里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