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两节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请问如果我用2A给两节锂电池充电与给一节充电有什么区别?
是两节电池电压同时增加?还是我一节充满了,才去冲另一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两节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电容串联应该是下一个电压先升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你怎么放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两个电池串联使用,难道1个先用光电,一个还满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如果用同样的电流给一节电池和两节电池充电,时间是不是应该是相等的?
串联时C减半,但是我总电压加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不过电池可不是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的仿真模型是电池和电阻的串联吗?

网友:
两个电压不同的电池是不能直接并联的,还可能会有危险产生;
同时给两节或多节电池充电需要专门的电池均衡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简单模型,请参考文献,莫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