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中的一处疑问,难道说频率高的时候CL可以认为短路???

楼主(2012-08-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顶下,我怎么就没发现。我觉得楼上说的有理;牛人来分析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频情况下的确可以看成接地  楼主可以推下,大部分的极点有对应的零点抵消掉;了

网友:
输出接点的极点在gm*ro*ro*CL的量级,对于N点极点关注的频率下,N点阻抗的确可以看做很小了

网友:
you're right
CL is shorted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这样理解?电流镜做负载,而M7管栅压是恒定的Vbias,从电流镜镜像复制来的差分对放大交流信号,在M7处又经过一次放大,但M7是CG组态,CG组态下的输入阻抗肯定是1/gm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要严密的数学推导,的确可以推出来,但最后考虑带入数字后,还是可以这样近似的,比如书上说近似为100,你算出来结果是101,你非说不准确也可以。最主要的原因是输出极点量级在ro*gm*ro*CL,而你考虑的那个点极点最多为ro*CL,相差一百倍,你说输出接点可以近似为短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No
   不是说所有CG的输入阻抗都可以看成1/gm的,如果CG的漏极接的阻抗是R,那从源极看进去的阻抗是(R+ro)/(1+gm*ro)
   所以只有当R远小于ro时,源极看进去的阻抗才能近似为1/g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没算好,重新算得到的还是ro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