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吐SDF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pt吃spef吐sdf, 应该在加constrian之前吐还是之后?我试了一下,两种情况下吐出来的sdf不太一样,虽然差别不是太大。

网友:
两种都有,推荐前者,留margin的话,就用后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为什么会有差别,读入constrian后会有什么影响嘛?

网友:
哪个差用哪个
差的含义是:WC SDF时,delay大;BC SDF时,delay小

我猜应该是constraint之前的差一些吧?这里说的constraint是指clock,IO delay,timing exception等,但是不包括PVT。

网友:
Propagate Clock,ocv,margin等等了,后仿精度不高,加这些可能引起后仿时序问题

网友:
哪个差用哪个
差的含义是:WC SDF时,delay大;BC SDF时,delay小

我猜应该是constraint之前的差一些吧 ...
引用 网友B:

    版大说的全面啊,不过constraint之后差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的constraint是如何体现到sdf上的的,constraint不是只是用来check timing的吗?
sdf是通过spef计算出来的delay信息,这怎会和加的约束有关,不是很理解。

网友:
回复  yiyeyo

    我加的constraint是如何体现到sdf上的的,constraint不是只是用来check timing的吗 ...
引用 网友C:

    Ocv,derating ,etc.will work on the sdf if added at your constrain

网友B:
版大说的全面啊,不过constraint之后差些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动到PVT,RC scale,依然是加constraint的SDF差的话,估计是incrmental SDF的作用,base SDF不应该变差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动到PVT,RC scale,依然是加constraint的SDF差的话,估计是incrmental SDF的作用,base ...
引用 网友B:

版大也上来的好早啊

    主要是ocv后的时序sdf更紧了,仿真精度有限,有时候就会有时序问题出来啊,后仿debug不易,所以不建议lz加约束最好,如果timing后端留的margin大,加的话,按signoff的margin来也ok了

网友:
大仙们,我用PT吐SDF发现里面没有了removal check了,specify block里定义的 removal check path 在哇出的SDF里成了 hold check,真心求教 了,谢谢

网友(2018-07-28):
我最近也遇到该问题了,removal变成hold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8-27):
楼主请问pt吐sdf需要哪些文件 有spef就够了吗 还是也需要sdc文件库文件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