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55nm CMOS 铜工艺Via用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2-08-02):
SMIC 55nm CMOS 铜工艺Via用的是什么材料?也是铜吗?

网友:
帮忙顶一个。。。

网友:
铜工艺一般Via都是铜,大马士革结构,不管是Trench First还是Via First,Via和Metal都是一起Cu Seed,然后ECP C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2-09-02):
肯定是Cu的啦,

网友(2012-11-23):
要多先進 process 會用 cu ?

0.13um 沒有
還是說 90nm 55nm 都不用AL  改 cu??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12寸的都是Cu工艺,因为0.13um,0.11um,甚至90nm都有些8寸的,但是12寸也有这些工艺的,所以这些世代Al和Cu工艺都有

网友(2016-06-29):
铜工艺一般大马士革结构,Via都是铜

网友(2018-09-29):
好材料哦!

网友:
请教CU制程一般是TRENCH FIRST还是VIA FIRST? CU制程上面的AL PAD怎么做的?

网友:
请问45/32NM的AL PAD怎么做的?

网友(2019-01-03):
12寸长基本都是从40/45nm开始的,都是用的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