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论文 A replica biasing for constant-gain CMOS open-loop amplifiers(已求得)

楼主(2012-08-02):
A replica biasing for constant-gain CMOS open-loop amplifiers
能上IEEE的朋友帮一下。

网友:
yours A replica biasing for constant-gain CMOS open-loop amplifiers.pdf (225.49 KB , 下载次数: 21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相当感谢!!

网友(2014-05-14):
请问这个运放怎么用,如paper所示的Fig.3,M7与M15的BIAS通过Fig.1的BIAS获得的话,因为M1工作在线性区,那M7与M15的直流电流岂不是是一个不确定的值

另外请问replica的电路是什么电路啊,还是就是指paper提到的这种bias结构
这种结构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6-05-23):
Static Common Mode Feedback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