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异步复位怎么检测removal

楼主(2012-08-02):
clk正常的时候会启动rst,但是启动rst在clk上升沿后的任意时间,怎么检查它的removal violation呢,谢谢

网友:
Pt 可以报出来的

网友:
异步复位先同步后在使用,只有在同步时钟域才可能检查remova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 异步是无法做removal check么?一定要同步?

网友:
removal/recovery check会check异步复位置位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