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后仿寄生参数特别大是什么原因?高压管的问题么?

楼主(2012-08-02):
calibre提取的寄生电阻很大,有达到4k的,直接影响了后仿功能,这是什么原因呢?菜鸟求助。。。

网友:
达到4K的是电源线和地线???如果是的话,加宽所有衬底,guardring之间接电位的连线
个人认为电阻大这个和连线的关系最大
看看布局 是不是某些走线太长,多打孔,用宽导线看看可行吗
有时后仿结果不好 也不单纯因为寄生
注意布局 匹配

网友:
ls说得有点搞了,powerline的电阻要是上到4K,还供什么电。

网友:
你要看是什么层次的寄生电阻,不同层次的寄生电阻的方块阻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仔细看看4k寄生电阻所发生的节点,看看这个通路是使用什么层次进行连接的,整个通路有多少个方块,然后再根据提取文件中的计算公式和方块阻值,你就可以推算出来大致的寄生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