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产生VGA显示图像数据?

楼主(2012-08-02):
我想要生成8bit的640*480的灰度图像提供给VGA显示,并且希望能够将数据一行一行的读出,不知道该如何产生这样的图片数据,并且能够一行行的操作呢?望前辈们多指点!谢谢!

网友:
等待大侠指点!

网友:
灰度图像就是色度值为8‘h80,亮度值从8’h10到8‘hFA变化就行了,没必要去读图片!

网友:
选择要显示的图片,然后利用图像取模软件把图片变为图像数据!例如,Img2Lcd图像取模软件,可以设置扫描方式、输出灰度等,输出的数据类型可能不能直接用于VHDL或verilog,可以利用C程序把数据类型给转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