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up timing检查疑惑

楼主(2012-08-02):
在看《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实用教程》时有个小问题不解,P95如下图
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个约束可以得到正确的建立检查边沿

同一个时钟和不同时钟的情况下有区别吗

1

1

2

2

网友:
create_clock按照真实的时钟波形进行定义。
图上画线的那句话,说了,时钟之间检查setup,按照最严格的周期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不明白第二张图的约束描述为什么可以得到想要的setup 检查

网友:
因为它们的上升沿是对齐的

现在的工具,如果省略-waveform,默认的上升沿就是从0开始的
教科书上,为了说明“时钟之间检查setup,按照最严格的周期检查”,故意把它搞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第二张图的约束不是设置了latency吗,上升沿还对齐吗

网友:
latency不影響工具找時鐘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