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pin USE的选项问题

楼主(2012-08-02):
求助
在encounter中,在editpin命令中的-USE 选项,有三个选择,分别是SIGNAL ANALOG CLOCK

请问,作为这三个选项有什么具体的区别,会影响到PR工具的什么?
如果有模拟到数字的clock信号,那么应该是选择CLOCK么,还是选择SIGNAL

网友:
主要是signal吧,  clock 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