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作为模拟ic设计者如果让你去了解某个工艺,你会从哪些方面去了解?

楼主(2012-08-02):
作为模拟ic设计者如果让你去了解某个工艺,你会从哪些方面去了解?
我看着为何看不出什么名堂?
该看哪些东西呢?

网友:
看看器件的直流特性:电流-电压曲线, 阈值电压 (不同宽和长)
小工艺还应该看看器件的漏电:栅漏电/源漏漏电
看看器件的交流特性:输出电阻,跨导,栅(源漏)电容
看看器件的瞬态特性:开/关瞬间电流速度等等

当然工艺角/温度变的时候,以上所有都在变

暂时想到这些..

网友:
如果想了解工艺的话,建个简单的testbench,仿真一下寄生电容(Cox,Cgs,Cgd,Cdb),lamda(看输出阻抗),衬偏效应(gmb),Vth(不同栅长),gm/Id(管子的有效跨导)等,仿真出曲线来,记录下来,作为以后电路设计时取尺寸的依据。
另外工艺的design mannual也是必须看的,比如管子的安全工作区间,管子的工艺特性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点文字资料给我们这种入门级的介绍介绍就好了

楼主:
在什么资料里会有这方面的内容呢?
PDK?

网友:
看是做什么产品吧,对不同的产品vth要求,器件是否都能满足,有没有需要的电阻。电阻温度特性,三极管特性等等。有没有fuse,管子的电流能力。
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的产品来看比较好点。

网友:
对,很同意楼上Dru的观点,不同的产品,不同的spec,对工艺要求也不一样,比如你的工作频率很低速度不高,管子寄生电容之类的就不怎么care,如果做大功率,可能想看看有木有DMOS之类的管子可以用用,pn junction界面耐压怎么样。总之,因地制宜地去搭一些简单的电路来仿一下你的产品性能重点care的参数

网友(2019-11-04):
楼主还在吗?到现在有啥体会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0-06-27):
同样想听听楼主现在的体会

网友(2020-11-07):
先看看PDK 里面都有些什么device
再翻翻 doc 文件夹下面有啥文档,看看有没有PCM文档;
再随便看看model文件夹下面的说明

网友:
根据需要做的产品了解工艺就行
是否所需的器件都有,是否在可选工艺中层次最少,相比别的工艺有何优势
当然这只是宏观大方向上的,具体到器件还是要看具体需求吧

网友(2023-08-08):
推荐看DR(design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