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tspc电路里的buffer

楼主(2012-08-03):
老师交给小弟做一个tspc的8*8乘法器,对于这种动态电路小弟不是太明白,而且论文里的图太不清楚了。

有人告诉小弟电路里的三角形模块是buffer,那么tspc里的buffer是怎么构成的?paper里没讲,我觉得这应该是常识性的东西吧?求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
两级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续求问,那么图中的三角形符号其实代表两个反相器是吧?有的地方两个三角形级联意味着需要两个buffer?

网友:
说对了,buffer越多驱动力越大,信号越陡,当然尺寸要逐级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个使能端接到时钟上的buffer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个时钟周期的延时?对这种tspc电路来说。

网友:
嗯,为了数据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8*8的乘法器,p[0]=a[0]&b[0]在算的时候要比p[8]、p[15]什么的快很多个周期啊?因为加法器、与门都需要一个时钟周期才能给出输出,我觉得。p[15:0]的各位可以同时输出吗?

网友:
如果你每个周期运算一次,就可以串行输出,如果你要所有位一起并行出,那那个en不应该接clk,而是接系统发来read信号,read一来,把所有位一起读出来,前提是你数据准备好了

楼主:
继续求问,这样的buffer带有使能端,如果是两级反相器级联的话,需要一个还是两个时钟周期才能给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