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12-08-03):
下面的电路实现一个有源检波器的功能,但是谁能具体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
或者在某个资料中看到过!
希望高手指点!先谢过!

网友:
对天线信号整流,天线高于wave的电压,就通过2级管和开关充电,反之开关关闭,2级管反偏,其他是直流偏置

网友:
把电阻电容的值标上去。

楼主:
顶起-----
有人会吗?

网友:
楼主在做UHF RFI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