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打出一组pin label

楼主(2012-08-03):
请问virtuoso中有么有一下子打出一组pin的功能,比如T1~T9,如何一起打出来。Laker软件中有这样的功能,不知道cadence中是否有此功能?莫非要通过skill编程才能实现?求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IC614无压力!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要是是IC5141,那该怎么办?难道通过skill编程实现?

网友:
pin可以,name直接用数组就可以,如a<0:3>,lable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四楼讲的根本就不可以,刚刚我也试过了。在ic5141中,你用“L”调出的label,根本实现不了pin组的依次出现。我也很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实现楼主所说的那种功能。

网友A:
virtuoso中
path线的label可以打出一组
例如输入a<9:0>,在create label对话框中输入a<0>,然后按v,label中的数字就自动依次递增可以变成a<1>、a<2>。。。(默认设置)
在create label对话框的offset输入数字,可以选择label数字的间隔。如输入2,label中的数字就自动依次递增2可以变成a<1>、a<3>、a<5>、。。。
另外通过选择offset后面的升Inc或Dec的按钮,实现label中数字的递增或递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只能用SKILL,或者Turbo Toolbox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6楼你说的方法在IC5141中根本无法实现,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啥版本。至少,ic5141我试过很多次你说的方法,结果都是不可能。请问有没有实现的方法,除了编写skill以外。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IC5141,具体版本不清楚,公司统一装的。
   其他方法我暂不清楚。

网友:
好像 ctrl+l可以。

网友:
我有一种方法不知道大家是否用过,当你用layout XL进入版图中,Gen from source导入版图后,A<9:0>的这种pin都会导入进来。不过放起来很麻烦,因为这么导进来版图都是有连接关系的,所以可以再电路中选择A<9:0>的这组pin然后再版图中删掉,然后在pick from schematic 。设置好pin层和要的什么间距之类的就可以往图上放了,不过你看不到你当前pin是0-9中的哪一个,一般情况是按从大到小或者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我觉得这样放个几百个pin也是很快的.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版本ic514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那个CTRL+L是行不通的,除非你们公司有文件设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IC615里面怎么实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Create Label的窗口调出来,输入T<1:9>,选好layer,然后鼠标中键按住,一拽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可以的 亲测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没有用,IC5141中建按住不放出来的是一个菜单:layout,instance...不行呀,看来还是只能使用skill编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错,5141是不行。升级成61就好了。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也要倒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61,没有安装相应的东西也是不行的,就好比我们就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那个用的是XL的,如果是L就没有这个了,用XL的话,在connectivity---->update--->components and nets 那个就更方便了,pin脚,直接导出,还可以进行修改~~不止pin,器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得614及以上版本。610没戏。

网友:
我的是IC615的,也不行,求详细步骤

网友:
回复 网友G:

    估计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updata之后那些pin已经调出来了,你要一个个的移动到你所需要的位置。向我的哪种方法 你可以直接把pin放到你的位置,只选择一组pin每点一次鼠标就放一个pin。要比你说的那种方法更快捷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看个人习惯吧,可能你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吧~~

网友(2014-01-06):
回复 楼主:

   今天也在找相关的东西,论坛上没找到要的,自己倒是研究出来了怎么打一组label了,在creat→pin,在弹出的框里,第一个terminal Names里输入想要的label组,如A<0:20>或者A<20:0>,keep frist name选上,X和Ypitch为label间距,display pin name选上 后面那个display pin name option里选择label的大小层次等,如此就OK了,会多生成一个层次叫pin type的,不要的话就删掉

网友:
弄个脚本文件加进去 就可以了,网上应该有这种脚本你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virtuoso默认是没有这个功能,是CAD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chiplayout.net/cadence-skill-multiple-label.html 下载后保存,然后在icfb那里 load一下就按 ctrl+l就可以了

网友(2014-02-18):
回复 楼主:
回覆

        學習中

网友(2014-04-02):
刚试了,IC615里能用。如同在电路中给bus命名一样,调出打label的窗口后,在label名中输入:aaa<7:0>。 默认增量为1. 如果需要改变增量,则如下:aaa<7:0:2>. 这时增量就为2. 非常实用,再也不用load skil的code了l

网友:
刚试了,IC615里能用。如同在电路中给bus命名一样,调出打label的窗口后,在label名中输入:aaa<7:0>。 默认增量为1. 如果需要改变增量,则如下:aaa<7:0:2>. 这时增量就为2. 非常实用,再也不用load skil的cod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学些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6-07-13):
在 layout编辑窗口,JAZZ-->Misc-->Creat  Bus Lable-->弹出的边框填你需要的信息就好了

网友:
用toolbox可以实现

网友(2017-05-03):
回复 网友I:

    好方法

网友:
xie xie xie xie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12-26):
引用 网友A:
virtuoso中
path线的label可以打出一组
例如输入a,在create label对话框中输入a,然后按v,label中的数字就 ...

大牛,试了不行,能截个图吗?

网友:
争对IC61 在create label 界面有个 auto step 选项,勾上。然后PIN就直接等距离打好了
争对1C51 如果是总线端口,下面提供一种操作方式,自己搭个schematic 只有端口通过XL 方式把所有PIN都拉出来,
在通过align 调整间距。
还有一种操作方式就是脚本,论坛里面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