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做后仿的参数提取,寄生RC参数怎么提不出来?

楼主(2012-08-03):
生成的PEX netlist中已经可以看到寄生的电容和电阻了,PEX output也选择了R+C+CC,但是提出来的cellview里面却没有寄生RC器件,只有电路里本来有的MOSFET等,是什么问题??

PEX配置:

PEX 配置

PEX 配置

PEX网表里已经有寄生RC了!

生成的网表已经包含寄生RC

生成的网表已经包含寄生RC

提出的电路没有寄生参数器件!(应该是在最下方一大行)

cellview里没有寄生参数器件!

cellview里没有寄生参数器件!

网友:
你要怎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当然是要后仿啦,做一个RING OSC肯定需要后仿,但是没有寄生RC的话那还有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生成的PEX netlist中已经可以看到寄生的电容和电阻了” ------不是有寄生了么?

你是想把提出的网表导成电路,然后才后仿是这个意思吧?呵呵,貌似不是这个玩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做呢?我老师也说提出来的电路下面应该有一排寄生参数的器件,现在这样肯定不对的,但是他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呀!没schematics就不能干活了?
直接用网表呀!搭个电路的symbol,连接仿真的环境,这个symbol中的东西就用你的pex的网表替换。然后仿真

不都这么干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第一次画版图做后仿不太熟悉。我现在是先搭仿真环境,然后把symbol里面的schematic用config配置成那个生成的calibre的,因为calibre里面没有寄生RC,所以后仿做了也白做,是这个意思。
    你说用netlist替代schematic,具体怎样做呢?netlist不是一个cell view啊,那个PEX出来的网表好像也不是spectre的网表,怎么直接拿来仿呢

网友:
可以用Hspice仿

网友(2014-04-13):
我们老师也说后仿后寄生参数的器件会在layout中显示,但是我们做了好久也没有显示

网友C(2019-03-06):
可以不做成calibreview,你可以直接用spectre的指令  在 terminal中跑。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带寄生参数的网表了 那么你就可以把不带寄生参数的input.scs网表改一改(把里面的管子删了,换成你的pex得到的寄生网表),然后在terminal中用指令跑 spectre input.scs

网友D(2020-12-04):
想问一下lZ最后都解决了么,我也是提取了参数但是没有器件显示,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我看到了版主的无奈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做成calibreview,你可以直接用spectre的指令  在 terminal中跑。因为你已经得到了带寄生参数的网表 ...

你好!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后仿提取寄生参数的问题。我用PEX提取出来的含寄生参数的网表,其中cap包含了容值,电路这边后仿说会出错,要把容值去掉。
我可以改提取文件把容值屏蔽掉,提取cap的W和L值,但每次文件更新都要手动改文件。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提后仿时有什么开关可以控制吗?
或是电路后仿时哪里可以设置选项解决这个问题吗?感觉每次改后仿提取文件不是正解啊,谢谢!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lZ最后都解决了么,我也是提取了参数但是没有器件显示,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

你解决了吗?我是有寄生器件没有原本的m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lZ最后都解决了么,我也是提取了参数但是没有器件显示,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

你解决了吗,我是后仿有寄生没mos

网友(2022-06-17):
十楼是对的,提取之后网表里面由r、c,但是calibre没有,是因为没调入calview.cellmap文件,这个文件是工艺商提供的

网友:
calview.cellmap 没肯定没做对,提取出的寄生参数要通过这个文件的转换才能转成电路的symbol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