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位DAC的fft测试sfdr

楼主(2012-08-03):
大家有谁做过DAC的sfdr测试  我做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谐波,下面是仿真输出结果和fft的结果
希望有牛人能给予我些指导

fft的测试结果

fft的测试结果

DAC的仿真输出

DAC的仿真输出

楼主: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是因为仿真的输出结果在顶端时码元间的差距很小,最后导致很大的谐波分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那种类型的DAC,从速度和指标上看感觉像电流型的,从结果看上去settling不是特别好,你确认一下是不是取的每个step的末尾精度比较高的数据点;然后看看每个cell的电流镜像精度如何,如果电压裕度足够的采用triple cascode电流源或增益增强型cascode增大电流源输出阻抗;检查开关有无引入明显干扰。

楼主:
恩  我更改了采样开始时间,但是结果还是会出现这种谐波,我想是不是输出顶峰时,码元变化的差距很小,然后又因为电流源上升和下降时间的原因,导致采集的数据相同,最后引起谐波。
还是采集数据的时候我采到了毛刺的位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指教谈不上,说说我的一些愚见吧。

看你的仿真结果图片,貌似你并没有run 完所有的 digital code ,(即从0000.......(14个0)到1111.....(14个1))而且你的仿真信号周期只有一个。
这种情况下.你的DAC退化成为一个低位的DAc. 更加本质上来讲,由于你的LSB并不等于FS/(2^14-1),导致了结果的量化噪声变大。当然得到的SNR结果远远小于6.02*14+1.72的理想结果。呵呵,ENOB也显示了这一趋势。

另外,仿真的时候使用COS信号作为输出,会产生偶数次的谐波。

我的一些建议,也是通常的做法。用一个16为的理想ADC输出作为你DAC的输入码。ADC的输入端为一个SIN信号。
你可以选择run一个完整的SIn周期,此时ADC时钟高一些,也可以选择run很多sin周期,ADC时钟可以相对较低。
这两种方式同样要消耗挺长的时间,但是高位的DAC验证就是这样,木有办法。

两外,适当的选取输入时钟周期和数据采样周期,避免频谱泄露。(貌似你的图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good luck~~!

楼主:
我这个就是通过一个verilog-a模块的ADC输出的,仿真图上只显示1个周期的信号,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谐波。
你的意思是选择更高位数的ADC,这样能减小谐波

楼主:
还有人给点建议吗,我仿真时出现No convergence with minimum time step. Last acceptable solution computed 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对你的理解,感到很遗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过程中出现不收敛了,你参考一下这个文档,修改一下仿真器设置看看,这个文档坛子里也有。
Designers-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总结文档.rar (302.45 KB , 下载次数: 729 )

网友:
14位DAC前仿结果不好,原因只能有一个,电流源匹配不好,

在电路上在于CS管沟道长度可能不够或者面积不够,cas管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可能的问题在于DC可能DAC就不工作在饱和区

另外问个问题14 bit DAC什么构架的7-4-3还是8-6

网友B:
从瞬态波形可以看出来毛刺很大,个人觉得是开关不同步导致的,需要在开关控制信号上调整

网友(2012-10-31):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有时间吗?我也有很多DAC的问题啊,请问您方便解答吗?

网友(2012-12-17):
回复 楼主:

   你好,能详细说一下DAC测试的步骤吗?

网友(2013-03-19):
回复 网友C:

    这本书总结的还有点用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A:

    你好,小弟现在也正在学习DAC的知识,您说的输入的时钟周期和采样周期要满足什么关系?

是不是输入的正弦信号的周期和采样的周期要满足一定的关系? 什么关系? 另外,要对多少个正弦信号作DFT处理呢? 采样多少点呢?

如果您能看到,谢谢您的答复!或我应该看一些什么书?

网友(2014-08-09):
10楼的技术文档十分赞啊……

网友(2014-11-13):
輸入的正弦波的週期為 Fin= (DAC采樣頻率) * M(一個質數) / 2^n  , n最好是你的 bit+1

网友(2015-01-08):
14位DAC的fft测试sfdr

网友(2015-11-05):
希望能有帮助吧

网友(2016-02-29):
回复 网友C:

   挺有帮助的

网友(2017-06-26):
回复 网友C:

正在找这个文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O(∩_∩)O谢谢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您说的cos容易产生偶次谐波是为什么呀?sin不会么?
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周期的sin就需要ADC的频率就高,而多个sin,ADC 的频率就相对较低?理解这个的前提示sin周期不边,ADC的点数不变么?

网友(2023-02-28):
请问有没有完整的DAC和ADC仿真流程文件,目前是新手,不知道完整的仿真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各种指标如何仿真,万分感谢!

网友(2023-04-18):
引用 网友B:
从瞬态波形可以看出来毛刺很大,个人觉得是开关不同步导致的,需要在开关控制信号上调整 ...

您好,高位dac一般都会采用温度计和二进制的混合编码吧,那么当二进制满量程后的这一次切换开关时序失配难道不是一定存在的吗,这种还能通过调整解决毛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