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M3系统调试和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2-08-03):
Hi:
   版主在么?请版主帮忙解决一个问题:
   Cortex-M3 在通过Jtag调试的时候是如何建立通信的。在Cortex-M3当中一共有2个复位:PORESETn和SYSRESETn。PORESETn可以复位整个内核和调试逻辑,但是不包括JTAG逻辑。SYSRESETn可以复位除了调试逻辑和JTAG逻辑以外的所有Cortex-M3 的数字逻辑。在复位的过程中:如果我的SYSRESETn始终处于复位状态的情况下,很明显JTAG不能访问到Cortex-M3系统内部空间。但是这个SYSRESETn又应该在什么时候释放呢?在一般的JTAG连接器上都有很多个接口,例如:JLINK连接器(对于20端口的连接器而言)有一排完全是电源和地,但是另一排信号就包含有JTAG所必需的5个信号:TCK,nTRST,TMS,TDO和TDI。但是仔细看还能够看到有RESETn,DBGRQ和DBGACK,RTCK这些端口。其中对于RESETn端口如果我连接到芯片的外部复位端口上的话,在通信的过程中一定会引起系统复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复位时序,假如:我将SYSRESETn的复位撤销放在整个复位时序的最后面,并且离RESETn撤销点很远的情况下,JTAG又如何通过JLINK与Cortex-M3建立起通信关系来呢?
   这一点一直困扰了我很久,希望版主和大家帮我解决。
   谢谢!!

楼主:
另外:附上20Pin的JTAG端口
       +---------+
VREF   |  1      2|  VTARGET
NTRST |            |  GND
TDI     |            | GND
TMS    |             | GND
TCK     |            | GND
RTCK   |            | GND
TDO     |            | GND
RST      |            |GND
DBGRQ |           | GND
DBGACK| 19   20|GND
            +--------+

楼主:
请高手来回答我的问题啊?都沉了

网友:
写得太迷糊了,是你自己做还是别人的芯片,别人的芯片看人家的datasheet就知道了,M3用jTAG协议就那5条线

网友(2016-11-16):
    这么长时间了,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
RESETn是外部复位源之一,PORESETn和SYSRESETn是内部Reset信号

PORESETn   复位Core+Peripherals+Dbg(不包括JTAG-DP)
SYSRESETn  复位Core+部分Peripherals

RESETn来自外部中断管脚,引起的是SYSRESETn
上电会引起PORESETn,上电一段事件后,复位信号的结束,引起SYSRESETn

调试器JLINK本身是控制RESETn脚的,所以他能评估SYSRESETn的大约发生时间,然后开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