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虚拟地址

楼主(2012-08-03):
以下的问题,本人纠结了很久,望各位大虾能及时相告!!!!!!
1、程序的虚拟地址是如何确定的,是编译时还是从辅存调入内存时才确定?
2、大家都知道当发生缺页时,需要从虚存中换入新的页,问题是:到虚存中调入新页时是用哪个地址去访问的?
3、当发生缺页时,所需要的数据还不在虚存中而是还在辅存中,OS又是如何从辅存中定位到所需要的数据的(是用虚拟地址吗?但虚拟地址范围太小,映射不到那么大的辅存啊)???

网友(2012-10-29):
1: 程序的虚拟地址: 是编译的时候就确定下来的;

网友:
1.程序的虚拟地址是一般是编译器时就规定好了的
2.发生缺页的情况一般是指找不到虚拟地址转换到物理地址的页表项,这是可以通过软件或者硬件调控从内存或者外存中加载新的页表项,这里所用的应该是物理地址
3.主存和蒲存可能是有各自的地址,当发生主存缺失的时候,就会像cache缺失一样,将需要的数据从蒲存中调入到内存。这个维护可能是操作系统维护的。
以上是一个入门小菜鸟个人认识,不要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