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t 吐sdf ,没能 removal check

楼主(2012-08-03):
大家好,我用PT生成 SDF,但在库verilog中的specify block中的removal check在sdf中就成了HOLD check,在SDF文件中找不出来removal check了,求教这是怎么回事儿?
PT写出来 的2.1版SDF不支持 removal,将版本指定到3.0,就解决了.

网友:
首先查lib中是否有定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查了lib 有removal 项,接下来应检查什么 ?
      timing() {
        related_pin : "CKN" ;
        timing_type : removal_falling ;

        rise_constraint(cnst_ctin_rtin_5x5) {
          index_1("0.01, 0.092653, 0.38278, 0.93683, 1.8");
          index_2("0.01, 0.092653, 0.38278, 0.93683, 1.8");
          values("0.044793, 0.066656, 0.1188, 0.18743, 0.26875",\
                 "0.037786, 0.059632, 0.11175, 0.18041, 0.2667",\
                 "0.025479, 0.047451, 0.10434, 0.17309, 0.25951",\
                 "0.001638, 0.028391, 0.085329, 0.16417, 0.25547",\
                 "-0.029966, -0.008144, 0.058514, 0.14253, 0.23857");
        }

网友:
3.0 才支持的,

不过removal check和hold check类似,换成hold check 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怎么反标呢?直接,直接反标肯定会报错吧!

网友:
使用 -version 3.0 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