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写uvm_reg的sequence与test?

楼主(2012-08-03):
各位:
    我回来折腾UVM了。现在我的DUT是一个带apb接口的ram,该ram宽32bit,深1024。我想使用uvm_reg对DUT进行仿真。首先是写ralf文件,然后再用vcs提供的工具来生成uvm_reg_block的相关代码。
    ralf文件内容如下:

memory MY_RAM {
  size 1k;
  bits 32;
  access rw;
}

block apb_basic_block {
  bytes 4;
  memory MY_RAM @32'h0000_0000;
}

system apb_basic_slave {
  bytes 4;
  block apb_basic_block=slave_block;
}

而vcs生成的uvm_reg_block的相关代码如下:

`ifndef RAL_APB_BASIC_SLAVE
`define RAL_APB_BASIC_SLAVE

import uvm_pkg::*;

class ral_mem_MY_RAM extends uvm_mem;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MY_RAM");
        super.new(name,`UVM_REG_ADDR_WIDTH'h400,32,"RW",build_coverage(UVM_NO_COVERAG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end function :build

    `uvm_component_utils(ral_mem_MY_RAM)
endclass

class 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 extends uvm_reg_block;
    rand ral_mem_MY_RAM MY_RAM;
    function new (string name ="apb_basic_block");
        super.new(name,build_coverage(UVM_NO_COVERAG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
        this.default_map=create_map("",0,4,UVM_LITTLE_ENDIAN);
        this.MY_RAM=ral_mem_MY_RAM::type_id::create("MY_RAM");
        this.MY_RAM.build();
        this.MY_RAM.configure(this,"");
        this.default_map.add_mem(this.MY_RAM,`UVM_REG_ADDR_WIDTH'h0,"RW",0);
    endfunction : build

    `uvm_object_utils(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
endclass : 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

class ral_sys_apb_basic_slave extends uvm_reg_block;
    rand 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 slave_block;
    function new(string name="apb_basic_slav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function build();
        this.default_map=create_map("",0,4,UVM_LITTLE_ENDIAN);
        this.slave_block=ral_block_apb_basic_block::type_id::create("slave_block");
        this.slave_block.configure(this,"");
        this.slave_block.build();
        this.default_map.add_submap(this.slave_block.default_map,`uvm_REG_ADDR_WIDTH'h0);
    endfunction : build

    `uvm_component_utils(ral_sys_apb_basic_slave)
endclass : ral_sys_apb_basic_slave
`endif

然后,建立一个environment来与apb_env放一块,这块是自己写的,代码如下:

`ifndef REG_TB
`define REG_TB

`include "demo_cfg.sv"
`include "reg_seq.sv"
`include "ral_sys_apb_basic_slave.sv"

class reg_tb extends uvm_env;
  `uvm_component_utils(reg_tb)
  apb_env                   apb0;
  demo_config               demo_cfg;
  ral_sys_apb_basic_slave   regmodel;
  reg_to_apb_adapter        reg_sqr_adapter;
  reg_to_apb_adapter        mon_reg_adapter;
  uvm_reg_prediector#(apb_transfer) reg_predicto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demo_cfg=demo_config::type_id::create("demo_cfg");
    uvm_config_object::set(this,"apb0*","cfg",demo_cfg);
    uvm_config_object::set(this,"apb0.slave[0]*","cfg",demo_cfg.slave_configs[0]);
    apb0=apb_env::type_id::create("apb0");
    //for reg model
    regmodel=ral_sys_apb_basic_slave::type_id::create("regmodel");
    regmodel.configure(null,"top.u_dut");
    regmodel.build();
    regmodel.lock();
    regmodel.reset();
    reg_sqr_adapter=reg_to_apb_adapter::type_id::create("reg_sqr_adapter",,get_full_name());
    mon_reg_adapter=reg_to_apb_adapter::type_id::create("mon_reg_adapter",,get_full_name());
    reg_predictor=new("reg_predictor",this);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regmodel.define_map.set_sequencer(apb0.master.sequencer,reg_sqr_adapter);
    regmodel.define_map.set_auto_predict(1);
    reg_predictor.map=regmodel.define_map;
    reg_predictor.adapter=mon_reg_adapter;
    apb0.slave.monitor.item_collected_port.connect(reg_predictor.bus_in);
  endfunction:connect_phase
endclass :reg_tb
`endif

然后到写sequence和test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有谁能指点一下,或者提供一个例子,或者指出上哪儿去找例子呀?

网友:
建议别折腾什么RGM的东西,直接用driver和monitor那一套搞就好了,不大一点的RAM,用RGM有点浪费。呵呵。就照着APB的时序写组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来练手,实际上我们要验的IP是对高清图像处理的,需要存储器的地方又多又大又杂,全从总线上的话太费时间了,想能不能通过RGM的后面直接往存储器里面灌图像数据。

楼主:
另外,问一下,除了sequence和test,还需要改写一下apb_master_sequencer么?

网友:
I have never used UVM_REG. But I think you still need something like REG2APB/APB2REG to mapping your register sequence item to the APB sequence time and ver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apb_adapter已经写好。准确的说是用了从cadence网站下的ref_flow中的apb环境,里面带有apb_ad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