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给pipeline ADC的每一级分配位数考虑些什么因素呢

楼主(2012-08-03):
听过一个说法,为了减少分段造成的非线性,第一级多做几位,甚至做到4.5位,然后之后2.5或者1.5,大家怎么看?

网友:
据说可行

网友:
第一级多做几位,对后级的精度要求也更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速度不是bottleneck的话,前级做高比特位,不仅有利于DNL/INL/SFDR等,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后级的noise,从而达到较好的power efficiency。此种做法的合理性,可部分参考TI/ADI等在ISSCC上发表的N>12-bit的pipeline ADC论文。

网友:
看过的一个知名公司的片子,8级流水,14bit,第一级4位,后面7级2bit
第一级做大对噪声有很大抑制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概什么年份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销魂?那么第一级的难度也会大不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例子:
[2009_ISSCC/JSSC_ADI] A 16-bit, 125 MS/s, 385 mW, 78.7 dB SNR CMOS pipeline ADC
架构:前两级5bits+后8级2bit。
其它的例子应该也可以从此篇文章JSSC版本的references中找到。